寻求帮助:关于wonderware数据发布方面

楼主(2016-02-16):
大虾们,我这有个系统,从网页上,输入网站网址,就可以看到现场的PLC的数据,用的是wonderware的软件,系统搭建有十年了,现在需要把一部分信号,增减进去。

现场PLC为AB的controllogix系列的,现场有上位机,上位机使用ifix上位软件,PLC与上位机是Controlnet网络。

系统通过接口机,以太网连接到现场上位机,上位机上使用ifix自带的OPc服务。

接口机再连接到服务器(至于有哪些服务器,每接触过,也不知道),现在有一台IDE的软件,可以进行发布和反发布。

现在想把一些信号增加进去,各位大虾,想问问,需要学习哪些方面的资料。

各位大虾,有没有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2016-11-08):
没人啊,大神!怎么做web发布

网友B:
资料没有,不过要是增加一些信号的画你要加画面或者在原有的画面上重新添加之后再发布就可以了,发布的图形最好用最简单的不要用复杂的,因为有些图形发布是不支持的。你需要了解:

  1. 窗口如何发布

  2. Explor软件的应用

  3. 发布的一些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