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司机会(MCGS的屏两个,做一主一丛)

楼主(2016-02-16):
MCGS的屏两个,做一个主站一个丛站。主站的屏与200的PLC用PPI链接,两屏之间用485.思路还对吗,怎么操作,无从下手啊

网友:
选择以太网口屏,两屏走modbus tcp/ip即可

网友A:
一个屏采集PLC的数据,把采集上来的数据 又给另外一个屏?

有一种办法可以实现 前提是mcgs有modbus slave 驱动

 假设是A,B两屏 A屏为采集PLC的屏

 在A上建立一个采集站和转发站(modbus slave站),将采集到的数据转发到modbus slave站上,

然后在B上建立modbus站来采集modbus slave站上的数据

楼主:
OK,成功了,多谢

引用 网友B:
tcp/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