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我把加密的程序下载mmc卡里,密码忘了怎么办

楼主(2016-02-16):
我把加密的程序下载mmc卡里,密码忘了怎么办,程序不能下载,也不能上传,提示口令保护,

网友A:
你有备份程序怕什么?清除重下,取消或重设密码即可!

网友B:
什么程序啊?应该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网友C:
无比欣喜的感激,hiehie

网友D:
有程序就可以读到密码

网友E:
把密码读出来,用有带卡的计算机或者读卡器,用专用软件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F:
把MMC卡拔下来下载一个解密软件读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