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感应电动机缺相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6-02-17):
三相感应电动机缺相运行的原因很多,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气候恶劣(如强风、暴雨、暴雪等),造成电网一相电源断线。

(2)室外的输入端电源线与电网之间的接头经长期使用而接触不良,形成一相电源断电。

(3)配电变压器高压侧或低压侧一相断电(熔断器一相熔断),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由该变压器供电的所有电动机都会缺相运行)。

(4)输入端电源线上的控制开关、接触器等电器的触点存在烧伤、损坏、松动、接触不良等现象,使电动机缺少一相电源。

(5)闸刀开关上的熔体没有拧紧,或拧得过紧(将熔体端头压断),熔体出现浮接现象。当通过的电流稍大时,熔体便会熔断,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此外,熔体选择不合适,有一相因熔体选择偏小而熔断,也会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

(6)电动机某处接地或短路,出现局部过热现象,将导线烧断,致使电动机缺相运行。

(7)电动机绕组内部接线头或引出线端未焊牢,引起接触电阻增大,当通过大电流时,内部导线接头或引出线端逐步氧化而断路,导致电动机缺相运行。

网友A:
学习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