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能否实时将多点联成曲线?

楼主(2016-02-17):
用昆仑通态组态,现有20个温度点,从1到20点,能不能将这20个点自动联成曲线,每隔1秒更新一次?如何做?

网友A:
是个组态软件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组态软件 都可以

能不能说下如何做?好像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吧?

网友A:
MCGS如何做我不清楚,因为对这个软件不熟

我只知道xArrow组态软件如何做

曲线有xy轴,选定一个轴为参照,用自定义曲线控件依次把这个20个点加进去就行

网友B:
可以,试过了,

实时曲线,按下帮助,查看用法

网友C:
20 个点的温度采集,可以将这20个点做出20条温度变化曲线,但是20个点做一条曲线没有做过,本人觉得不可能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网友D:
可以选用描点命令,网上有视频教程

网友E:
我也来看看,这是一条什么帖子?

网友F:
学习一下这个东西,以后受教了!

网友F:
实时曲线,按下帮助,查看用法!

网友G:
我想好好学习一下,如何做?

网友H(2016-07-19):
学习一下这个东西,以后受教了

网友I(2016-11-22):
用ADDXYdata函数和循环脚本,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J(2017-02-22):
你有没有单纯的说描点的视频呢???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用描点命令,网上有视频教程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用描点命令,网上有视频教程

网友K(2017-08-25):
能不能说下如何做?好像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吧?

网友L:
实时曲线构件本身就是所有点自动连起来显示的。

网友M(2019-08-05):
MCGS PROE 怎么做画点曲线

网友N(2019-09-15):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用描点命令,网上有视频教程

描点命令,将数据点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