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软元件点数含义

楼主(2016-02-17):
比如说图片上面的:输入继电器X,软元件点数为8K,这个8K什么意思?

网友A:
好像是占用的存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占用的存储量!!!!

8K是不是总共“2的13次方”个软元件?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0个

上面不是写的16进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8000个   ...

你那个是什么plc,没用过

进制应该是表示方法把

                   X0.0-X0.F  Y0.0-Y0.F  M0-M9  D0-D9

                   X3.0-X3.F  Y3.0-Y3.F  M30-M39  D30-D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8000个   ... 内容的回复!你那个是什么plc,没用过 进制应该是表示方法把                      X0.0-X0.F  Y0.0-Y0.F  M0-M9  D0-D9                   X3.0-X3.F  Y3.0-Y3.F  M30-M39  D30-D39

我知道了,就是“2的13次方”个,X0到X1FFF

网友C:
8k就8×1024=8192

通常说这个plc14入10出。那个plc128入128出。还有一个plc8K入8K出,这个plc就是你图上那个plc了。

另外。下面那些可以调整数量的,好像加起来不超过多少,那么你修改之后plc就会自己重新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8k就8×1024=8192通常说这个plc14入10...

比如说第三行的内部继电器,是10进制的,后面是8K。这个应该是多少个呢。为什么程序软元件里是M0到M32767?

网友D:
新手表示围观。。。。。M不是plc内部暂存继电器吗??

网友C:
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当我正面面对事实的话,应该会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是留着这么多注释,但是实际空间还是要看设定?你修改这个M的范围,看看注释里的空间会随改变吗?

网友E:
8*1024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8*1024个中间继电器

可是32768是2的15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当我正面面对事实的话,应该会知道为...

改了,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C:
那可能就是它只预留足够的格子给你,而不是全部都可用。后面一大节可能不可以使用的。

网友F:
应该是1024*8个,超出了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就是它只预留足够的格子给你,而不是全部都可用。后...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1024*8个,超出了会报错

好的,谢谢

网友G:
以M为例,设置内容为8K时,你写程序的时候可以使用的范围是M0--M8191共有8*1024个点位。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程序会提示错误使用了超出范围的寄存器。

8K这个数值可以自行更改,更改的范围依据你建立工程时选择的PLC而定(FX的好像都不能更改),改好后点下面的检查,如果没报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H(2016-03-18):
8K表示此变量所需内存大小!

网友I:
下面那些可以调整数量的,好像加起来不超过多少,那么你修改之后plc就会自己重新分配

网友J:
就是最多8*1024个

网友K:
8*1024个输入点

网友L(2016-05-23):
1K=1024,即2的10次方;

网友L:
引用 网友L:
1K=1024,即2的10次方;

8K=8192,从X0-X1FFF,即最大输入点数位8192

网友M(2016-11-22):
16进制是0、12、3、4、5、6、7、8、9,A B C D E F。然后到20、21、22-2f

10进制就是0到9.10到19.

8K就是8000个的意思。但是16进制和10进制数量表示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