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工控机通讯

楼主(2016-02-17):
有个问题,向各位大咖求教:现场几个采集模块将数据传给工控机汇总,然后再通过光纤传到控制室,控制室内的工控机装有组态王软件,组态王是否可以读取到传过来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后再显示?

网友A:
简单的计算好像可以完成

网友B:
一个工控机(A) 到  控制室的工控机 (B)

B上有组态王,A上有什么?  组态王读取数据都是由通讯协议的,

可以用脚本进行计算

是个组态软件 都可以

网友C:
组态王不是可以分布式应用吗?一个实时数据库也可以可以通过远程取到数据直接在远程的组态上使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