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PLC公共端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使用PLC盒子来绘制PLC原理图,PLC的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使用哪一种连接点?是用PLC电源还是设备连接点?或者是其他?请懂的同学赐教,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接线可以参考PLC接线手册上来绘制。

网友B:
我在eplan中使用的是PLC电源

网友C:
PLC硬件手册里有对应型号的接线图

网友D(2016-04-22):
根据PLC 的种类来分,有卡电源和PLC电源两种,另外自己 可以定义连接点的+ - M

网友E(2016-06-04):
卡电源是PLC模块的输入电源,PLC电源是PLC模块自带的24DC输出电源,可以为接入的传感器供电,公共端M用的是卡电源(M)

引用 网友D:
根据PLC 的种类来分,有卡电源和PLC电源两种,另外...

网友F(2016-08-28):
比较赞同

引用 网友E:
卡电源是PLC模块的输入电源,PLC电源是PLC模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