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机不能修改输入值

楼主(2016-02-17):
大神们!求助!为什么联机调试时不能更改这几个值,模拟的时候又可以修改!

网友A:
联机状态下,输入点x是靠你外部触发,而不是通过内部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机状态下,输入点x是靠你外部触发,而不是通过内部赋值

 一楼是正确的

楼主:
明白了,前面的之所以能赋值是因为有个上升沿,谢谢

网友C:
要和触摸屏搭配进行调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联机状态下,输入点x是靠你外部触发,而不是通过内部赋值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和触摸屏搭配进行调试吗?

没有,做简单的I/O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