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线路的起火原因和预防方法

楼主(2016-02-17):
电气线路故障是引起火灾的常见原因有很多,下面简单介绍电气线路起火的主要原因和预防措施。

一、电气线路起火的主要原因:

  (一)线路短路。所谓短路就是交流电路的两根导线互相触碰,电流不经过线路中的用电设备,而直接形成回路。由于电线本身的电阻比较小,若仅是通过电线这个回路,电流就会急剧增大,比正常情况下大几十倍、几百倍。这么大的电流通过这么细的导线,由于电阻越大,所产生的热量就越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使导线产生高达数千摄氏度的温度,足以引燃附近的易燃物,造成火灾。而造成线路短路是由于输电线路使用过久,绝缘层老化、破裂,失去绝缘作用,导致两线相碰;或者是由于乱拉乱接电线,使电线的"外套"机械损伤,引起短路。

  (二)接触不良。由于电线接头不良,造成线路接触电阻过大而发热起火。凡电路都有接头,或是电线之间相接,或是电线与开关、保险器或用电器具相接。如果这些接头接得不好,就会阻碍电充在导线中的流动,而且产生大量的热。当这些热足以熔化电线的绝缘层时,绝缘层便会起火,而引燃附近的可燃物。

  (三)线路超负荷。一定材料和一定大小横截面积的电线有一定的安全载流量。如果通过电线的电流超过它的安全载流量,电线就会发热。超过的越多,发热量越大。当热量使电线温度超过250℃时,电线橡胶或塑料绝缘层就会着火燃烧。如果电线"外套"损坏,还会造成短路,火灾的危险性更大。另外,如果选用了不合规格的保险丝,电路的超负载不能及时发现,隐患就会变成现实。

  (四)线路漏电。即由于电线绝缘或其支架材料的绝缘性能不佳,以致导线与导线或导线与大地之间有微量电流通过。人们常说的走电、跑电就是漏电的一种严重现象。漏电严重时,漏电火花和高温也能成为火灾的火源。

  (五)电火花和电弧。电火花是两极间放电的结果;电弧则是由大量密集的电火花构成,温度可达3000℃以上。架空裸线遇风吹摆动,或遇树枝拍打,或遇车辆挂刮时,使两线相碰,就会发生放电而产生电火花、电弧。另外,绝缘导线漏电处、导线断裂处、短路点、接地点及导线连接松动均会有电火花、电弧产生。这些电火花、电弧如果落在可燃、易燃物上,就可能引起火灾。

  (六)电缆起火。电缆之所以会燃烧,是因为敷设电缆时其保护铅皮受损伤;或是在运行中电缆的绝缘体受到机械破坏,引起电缆芯与电缆芯之间或电缆芯与铅皮之间的绝缘体被击穿而产生电弧,致使电缆的绝缘材料黄麻保护层发生燃烧;或因电缆长时间超负荷使电缆绝缘性能降低甚至丧失绝缘性能,发生绝缘击穿而使电缆燃烧;或是因为三相电力系统中将三芯电缆当成单芯电缆使用,以致产生涡流,使铅皮、铝皮发热,甚至熔化,引起电缆燃烧。

二、防止电气线路起火的措施

  (一)按照要求安装线路。安装电气线路必须严格按照电气安装规程,要请专门的电工铺设线路。电工必须持证上岗。

  (二)选择正确的电气线路。要根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可能造成的负荷选用适当规格的电气线路,不要为了贪小便宜而采用过细的或者劣质的电线。选用电线时要注意检查是否是合格产品。

  (三)安全使用电气线路。已安装好的电气线路,不能乱拉、乱接、乱加用电装臵,增加整个线路的用电负荷量。要注意了解所使用电路的最高负荷,使用过程中不得超过这个限度,否则容易造成事故。
  (四)经常检查电气线路。要坚持经常性地检查,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请专门的电工帮助检查电气线路,发现绝缘层破损,要及时修理。电线使用年限一般是10~20年,发现超龄的必须及时更换。

  (五)选用安全的电气开关。要选用安全系数比较高的空气开关,尽量不要使用闸刀开关。闸刀开关在开关的时候会产生电火花,容易产生危险。而选用空气开关可以断电保护的作用。使用保险丝时,要选择合适的保险丝,以免发生故障,电流增大时,能及时切断电流。

网友A:
知道多一些肯定没啥坏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多一些肯定没啥坏处

网友C:
线路过电流和线路短路及接触不良是最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