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行不行啊

楼主(2016-02-18):
我们电工在实际工作当中,经常遇到各种接线,比如接电机线。当发现其中一相差一段时,就用线径差不多的橡皮线接上。刚看到一帖子说三相电力系统中用三芯电缆当单芯用会产生涡流,以致发热,甚至烧毁。我想知道,这是指的高压系统吗,低压行不行?

网友A:
没问题,随便搞,不要想太多

网友B:
可以的,一般三相电机都用4芯的

网友C:
据说男人不能说不行,O(∩_∩)O哈哈~

网友D:
只要接线牢靠不出问题就能用,烧毁的往往是在接头处,原因就是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随便搞,不要想太多

 话说干事也要胆大心细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接线牢靠不出问题就能用,烧毁的往往是在接头处,原因...

 其实我想探讨的核心是我们需要考虑涡流的问题不,是不是只针对高压系统才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男人不能说不行,O(∩_∩)O哈哈~

 呵呵~~·意味深长的意思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要是产生涡流那是指电缆盘成圈的时候,才会出现涡流!

网友F:
关健是接头一定要接牢,最好要压接,接牢了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要是产生涡流那是指电缆盘成圈的时候...

嗯。你说的还是有道理,希望做电工的人都要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G:
这样用法是可以的,只要你的线径符合电流的要求。但是电缆不要盘成卷,这样容易产生涡流。加剧发热的产生。

网友H:
你的问题跟单根线送交流电一点都不挨着。有关规定是指单根导线穿铁管或封闭铁线槽(注意是铁),输送交流电。你的问题只是电缆短了接一段,与单根线导线穿没关系。

网友I:
楼主说的是三心电缆当单心线使用的问题吧,小电流应该没有问题,大电流好像不理想,我用过两块铜排并联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