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闭环控制

楼主(2016-02-18):
关于闭环控制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

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是不是就组成了闭环控制?

如果使用伺服电机,那光学尺还有什么作用?

我看到有些伺服电机,还外接了编码器作为反馈(通过RS232接在PC机上),这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
伺服电机所带编码器反馈是半闭环,可以反馈速度和位置;光学尺是位置反馈的全闭环,更为精确;反馈给PC机那是因为位置环在上位机,定位控制有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三个闭环组成串级控制,后两环一般是在伺服驱动器上,位置环一般作为控制卡插在PC上位机上。

网友A:
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是不是就组成了闭环控制?

可能是,也可能只是一部分。或者说,拖板的底下装上了轮子,确实就组成了车,但是有的车上还导向轮、装刹车、装发动机呢。

如果使用伺服电机,那光学尺还有什么作用?

解决传动机构的机械误差问题。

我看到有些伺服电机,还外接了编码器作为反馈(通过RS232接在PC机上),这又有什么作用?

您多半是看错了,一般不会有外接编码器反馈是通过rs232接到pc上。这大概就是把伺服仅作为闭环的一部分来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是不是就组成了闭环控制?可能是,也...

我现在有台设备用的是伺服+运动控制卡的方式,如果想再装个光学尺,可能实现吗?如果可以,光学尺要接到哪里?

网友A:
我现在有台设备用的是伺服+运动控制卡的方式,如果想再装个光学尺,可能实现吗?如果可以,光学尺要接到哪里?

这要看您的设备上使用的伺服和运动控制卡是否有这个功能。

有些型号的伺服可以在编码器信号之外再接一路光栅,实现双闭环控制。有的伺服可以用光栅信号代替编码器信号,这个要咨询驱动器供应商了。

有的控制卡根本就不接收反馈信号,有的控制卡可以接收一路反馈信号,用来接编码器,也可以用来接收光栅。有的控制卡可以接收两路反馈信号,可以在接编码器的同时也接光栅。

如果伺服驱动器和控制卡上都没有额外的接口,或者是可替换的接口,那么就没有办法了。

另外,把光栅接到驱动器上,无论是代替编码器还是额外增加,都需要更改相关参数设置。

把光栅接控制卡上,无论是代替编码器还是额外增加,都需要更改控制程序中的参数,甚至可能需要更改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台设备用的是伺服+运动控制卡的方式,如果想再装...

我控制卡已经接了一个伺服的编码器,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接光栅尺了,因为控制卡上只有一组Encoder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现在有台设备用的是伺服+运...

可以咨询厂家,也许可以用光栅尺信号取代伺服编码器信号接入控制卡。

网友B:
首先光栅尺和编码器都是反馈装置,也就是伺服系统里的PG。有了PG才能算闭环控制。一般伺服系统的编码器都是装在伺服电机上,用来检测电机的运转速度和圈数,这样称为半闭环。在实际运行终端添加光栅尺等检测装置称为全闭环。控制精度全闭环>半闭环>开环

网友C:
伺服后面的编码器可以接回到专门的编码器反馈卡上面,这样你光栅尺就可以接回到控制卡上面,或者伺服后面的编码器接回到驱动器上面,光栅尺可以接到驱动器上面,也可以接到控制卡上面,具体情况看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你想实现什么样子的功能,还有你的控制卡和驱动器是否支持这么多功能。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现在有台设备用的是伺服+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