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10开发板安装QT交叉编译环境安装总结(转)

楼主(2016-02-18):
   系统环境:Ubuntu 12.04 64bit

  开发平台:TQ 210开发板

  一、总体流程:

  二、Ubuntu12.04下安装tslib 1.4 出现各种问题汇总:

  出现./autogen.sh: 4: ./autogen.sh: autoreconf: not found的错误解决

  我看教程说的是直接执行命令 ./autogen.sh就可以了,后来我执行出错: ./autogen.sh: 4: ./autogen.sh: autoreconf: not found

  上网查了查说是我的版本没有安装automake工具。解决方法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confautomakelibtool 这时候再次执行./autogen.sh就不出错了

  在执行make的时候出现: 在函数‘open’中

  内联自‘main’于 ts_calibrate.c:227:11:

  /usr/include/i386-linux-gnu/bits/fcntl2.h:51:24: 错误:调用‘__open_missing_mode’,声明有错误属性:open with O_CREAT in second argument needs 3 arguments 在函数‘open’中,

  内联自‘main’于 ts_calibrate.c:229:11:

  /usr/include/i386-linux-gnu/bits/fcntl2.h:51:24: 错误:调用‘__open_missing_mode’,声明有错误属性:open with O_CREAT in second argument needs 3 arguments 去 tests目录下打开ts_calibrate.c,修改 227和229行

  解决方法:

  gcc新版本编译器对语法检查严格,在源文件 ./tests/ts_calibrate.c中

  // 源文件

  // if ((calfile = getenv("TSLIB_CALIBFILE")) != NULL) { // cal_fd = open (calfile, O_CREAT | O_RDWR); // } else {

  // cal_fd = open ("/etc/pointercal", O_CREAT | O_RDWR); // }

  // 需要更改成如下形式

  if ((calfile = getenv("TSLIB_CALIBFILE")) != NULL) { cal_fd = open (calfile, O_CREAT | O_RDWR, 0777); } else {

  cal_fd = open ("/etc/pointercal", O_CREAT | O_RDWR, 0777); }

  保存后重新编译即可

  三、Arm-linux-gcc交叉编译器安装详解:

  1、天嵌入提供的4.4.6交叉编译器的位置;

  2、解压该安装包:sudo tar -xjvf ~~~~~~~~~ -C /

  3、他会解压到:/optem<x>bedSky/4.4.6路径下,可以看到里面有个bin

  4、添加环境变量: vi /etc/profile 在最后添加:export PATH=$PATH:/optem<x>bedSky/4.4.6/bin wq保存退出后 source /etc/profile 然后重启电脑

  5、输入arm-linux-gcc -v可能会提示如下错误:

  遇到这种情况请先检查自己的路径有没有出错,如果确定没有;如果Ubuntu系统是64位,那么很可能就是如下的原因:

  安装完这个之后再输入arm-linux-gcc -v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至此,交叉编译器安装完成。

  四、编译qt-4.5 for arm:

  在你arm-linux-gcc配置好之后,做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编译qt-4.5 for arm了! 1,解压qt-4.5源码包:sudo tar xjvf qt-4.5_for_TQ210_V1.0.tar.bz2 -C /

  2、解压好了之后,我们就会在/optem<x>bedSky/qt-4.5里面发现一下各个文件

  第一个是源码包,第二个是天嵌编译好的arm开发板上qt-4.5的脚本文件,第三个可以不用管,(如果需要你可以去pdf中查看下),本来编译arm上的qt-4.5正常的做法是进源码包,然后控制执行./configure 的参数的,但是这里既然有官方脚本,那我们就不自己输了。

  3、执行脚本sudo ./arm_qt4.5_build,我们很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The tslib functionality test failed! You might need to modify the include and library search paths by editing QMAKE_INCDIR and QMAKE_LIBDIR in /optem<x>bedSky/qt-4.5/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 4.5.0/mkspecs/qws/linux-arm-g++. Build Qt4.5 library now, please wait ... gmake: *** 没有指明目标并且找不到makefile。停止。 Install Qt4.5 library now, please wait ... gmake: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目标“install”。停止。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输入arm-linux-gcc -v查看自己交叉编译器是否正常,确定正常后再执行脚本如果还是发现这个错误。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 先转化为root用户:su – root 然后再执行脚本:./arm_qt4.5_build

  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这样的确是可以了。

  五、配置Ubuntu下QT-4.5的环境: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系统已经装好了PC上的Qt版本,譬如我这里装好了qt-4.8.5,我们要装用于开发板的qt-4.5,应该在装完上一步之后进行Qtcreater进行配置,但是我们的这里Qtcreater版本好像是太高的原因,添加qt-4.5的qmake路径时候老是会出错,所以我的做法是修改环境为qt-4.5,然后通过纯代码来编译,现在打开终端输入which qmake,可以看到qmake的信息是我们原先装的qt-4.8.5。接下来我们来添加qt-4.5的环境变量:

  修改/etc/profile:sudo vi /etc/profile 在最后我们添加如下内容:

  具体路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 然后老规矩:source /etc/profile

  这个时候再查看:whichqmake

  OK!可以了,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这样配置的qmake只适用于当前的终端窗口,你一但关闭这个终端窗口或者重启,qmake又会变成了4.8.5。所以呢,每次需要qt-4.5编译之前都需要source /etc/profi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