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高压10KV电容有什么区别,急急急

楼主(2016-02-18):
哪位高人能讲解一下这两种10KV电容的区别

为什么设计的不一样,他们的作用、用途又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
你们看看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A:
这两张图的放电线圈接线位置不同,右边的熔断器位置不好---应该在放电线圈的外部,防止熔断器熔断后不能可靠的放电。左右两种方案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自身保护不同。

楼主:
保护有什么不同,能说一下吗,我这还有几种电容,您给看看

楼主:
您看看,我刚接触有好多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张图的放电线圈接线位置不同,右边的熔断器位置不好-...

谢谢,护有什么不同,能说一下吗,我这还有几种电容,您给看看

网友A:
防止电容过电压,避雷器最好直接接在电容器两端;电容和电抗串联之后是总电压,一般比较低主要是一直相电压的,此类属于保护母线电压的。刚才上传的这种,电抗器属于抑制电容充放电涌流的。此处的DC1-DC3用于电容放电。一般这种的熔断器带二次熔断触点发出信号来检测熔断器的状态,更好地综合保护控制电容器的投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容过电压,避雷器最好直接接在电容器两端;电容和电...

谢谢,第三种中放点线圈和上面的接线怎不一样,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容过电压,避雷器最好直接接在电容器两端;电容和电...

第三种的放电线圈跟PT的电压互感器一样了,要是电容器过电压了放电线圈起不了保护呀?

(放电线圈检测的相电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