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PLC在空气能

楼主(2016-02-18):
空气能热水器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收集空气中的热能把冷水加热的热水器,目前家用空气能热水器出水温度在55摄氏度范围内,可满足洗浴用水要求。空气怎么将水加热的呢?众所周知,空气是存在热能,由太阳光辐射产生,受季节影响气温变化较大,也会影响到空气能热水器的工作效率。一般而言,在平均气温20摄氏度地区使用,消耗一度电即可产生3~4KW热量,比传统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都要节能。那么,空气能热水器是如何利用空气中的热量,把冷水加热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空气能热水器工作原理吧!

    简单来说,空气能热水器工作原理就是采用空气能热泵吸热原理,吸收空气中的热量,然后将热量传递到保温水箱中,水箱中的水吸收热量之后,温度就会升高。虽然简单地了解了空气能热水器的工作原理,相信你对空气能热水器如何实现将空气能转化为热能,并将水加热的原理也很感兴趣吧!下面我们就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解一下空气能热水器的工作原理。

 相信大家都了解空调,空调制冷的同时主机排出的是热风,而空气能热水器制取热水排出的是冷风,工作原理相反,也就是学术界说的逆卡诺循环原理。热泵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态冷媒转换成高压高温气态,压缩机压缩功能转化的热量为Q1,高温高压的气态冷媒与水进行热交换,高压的冷媒在常温下被冷却、冷凝为液态。这过程中,冷媒放出热量用来加热水,使水升温变成热水。水吸收的热为Q3,高压液态冷媒通过膨胀阀减压,压力下降,回到比外界低的温度,具有吸热蒸发的能力。低温低压的液态冷媒经过蒸发器(空气热交换器)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自身蒸发,由液态变为气态,冷媒从空气中吸收的热为Q2。吸收了热量的冷媒变成低温低压气体,再由压缩机吸入进行压缩,如此往复循环,不断地从空气中吸热,而在水侧换热器放热,制取热水。这个循环过程由空气能热泵(主机)机组来完成。空气能热泵作为高效集热并转移热量的系统装置,可以把压缩机所消耗的电力变为五倍范围内的热能(即Q1+Q2=Q3的道理)。

    可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解空气能热水器的原理,很多人都会不明白。那么我们就用比喻的方法,让大家了解得更加清楚明白。我们可以将低温空气比喻成一杯水,然后将水烧开,水就会变成高温的气体。空气能热水器的原理就是利用压缩机将低温低压的空气烧开,变成高温高压的气体。然后将高温高压的气体输入到冷凝器中,高温高压的气体遇冷变成液体,并且释放热量,这些热量供给到水箱中,就将水加热了起来。空气能热水器是继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之后的最新一代热水器,以其节能环保而受市场青睐!

三、控制器主要功能

1, 制热水运行,制冷水运行

2, 可显示水箱温度及设置温度,可查询盘管温度,环境温度,排气温度等

3, 掉电自动记忆各种参数,来电后可自动恢复运行

4, 掉电后时钟仍然运行,省掉每次停电重新调整的烦恼

5, 错峰用电功能,在24小时内可实现两段定时开关机

6, 各种参数设定及修正

7, 电辅助加热功能

8, 密码设定

9, 自动除霜功能

10,强制除霜功能

12,液晶屏显示(全透液晶屏蓝底白字)

13,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含电流互感器保护

14,故障代码显示查询(可查询压机不开或压机停的故障原因)及键盘锁功能

16,三相电缺相,逆相保护

17,直出水+循环水模式与独立循环水模式选择

18,电子膨胀阀自动控制

19,曲轴加热控制

20,防冻功能

21,在没有面板(或面板损坏)的情况下,系统能自动识别并自动开机按上次设定运行

四 、主控板

1,控制板输入

低水位开关(探针或导线)

中水位开关(探针或导线)

高水位开关(探针或导线)

低压压力开关1(开关信号)

低压压力开关2(开关信号)

低压压力开关3(开关信号)

低压压力开关4(开关信号)

高压压力开关1(开关信号)

高压压力开关2(开关信号)

高压压力开关3(开关信号)

高压压力开关4(开关信号)

水流开关1(开关信号)

水流开关2(开关信号)

水压开关(开关信号)

冰点开关(开关信号)

三相交流电A相,B相,C相

2,控制板输出

循环水泵 (触点电流5A)

电辅热(触点电流5A)

高速风速 (触点电流5A)

补水阀(触点电流5A)

压缩机1  (触点电流5A)

压缩机2  (触点电流5A)

压缩机3  (触点电流5A)

压缩机4  (触点电流5A)

四通阀   (触点电流5A)

低风风速 (触点电流5A)

回水阀   (触点电流5A)

供水泵(触点电流5A)

曲轴加热 (触点电流5A)

电子膨胀阀

3,控制板模拟量输入

水箱温度(0~159)  盘管温度1(-30~120)  盘管温度2(-30~120)   盘管温度3(-30~120)   盘管温度4(-30~120)   环境温度(-30~120)   排气温度1(0~159)  排气温度2(0~159)   排气温度3(0~159)  排气温度4(0~159)  回气温度1(-30~120)   回气温度2(-30~120)  回气温度3 (-30~120)  回气温度4(-30~120)  出水温度1(0~159)  出水温度2(0~159)   回水温度(0~159)   电流1(0~33A)  电流2(0~33A)  电流3(0~33A)  电流4(0~33A)

网友(2018-05-18):
发份资料来交流下,谢谢1

网友A(2018-10-14):
再次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分享,谢谢,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