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的一般功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6-02-18):
电脑280瓦,

电视机70瓦,

电冰箱120瓦,

空调2400瓦,

洗衣机240瓦,

微波炉1800瓦。

网友A:
电脑、微波炉不会有那么大功率;空调不一定,制冷量不同;洗衣机不确定,加热时2000W。

网友B:
电脑CRT显示器耗电大,液晶显示器电脑110W左右。微波炉大多是1200W,除非28升以上的。2400W落地式3匹空调,挂式空调1.5匹1200W。滚筒式洗衣机节水,滚筒电机360W,加热烘干1200W以上。

网友C:
最近上网买了一个测电器,40元,家中所有电器全可分别测量,做到用电心中有数,很方便。

网友D:
楼主算的是现在目前家庭的“装机容量”,实际用时只能到60%吧。  貌似现在已经忽略照明功率了,毕竟全民LED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