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步科HMI界面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18):
求大神帮忙

如图,调用红色方框里的PLC原件输入数值,为什么我输入完成后,方框的数值还是0,但是值确已经成功写入到单晶片机里面了,下面的数据类型和数据该如何设置,才可以显示我输入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A:
数据类型要对应了,试试单精度浮点,

网友B(2017-04-23):
数据类型要一致,PLC与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