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掉牙的机器,也有经典的配件

楼主(2016-02-18):
九十年代初流行的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无论是节能性,安全性都可以淘汰了!精品配件值总是得收藏!

http://nfs.gongkong.com/Upload/B

楼主:
热过载竟然是台湾士林电气的!

网友A:
    老产品的过热保护继电器

网友B:
根本就没有收藏的价值,这种空气压缩机除了现在螺杆压缩机外,都是这种往复式压缩机。电气控制方式一成没变。市面上生产这种空气压缩机台资企业最多其后是私企,国企根本就不会生产这种压缩机太简单了。压力继电器加接触器电机热继电器保护组合单向电机控制器。绝对压力保护器是机械式的。控制器接触器CJO和RJ热继电器还能见到几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