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zhijiao

楼主(2016-02-18):
各位大师,当plc自己有输入端电源24v时,如果加外部电源24v时,外部和内部的电源不会打架吗?还是有外部电源时接近开关只接外部电源的24v,0v接内部电源的0v?求大师?

网友A:
如果输入端有电源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加电源了。

接近开关可以使用PLC电源的啊,如果必须要使用开关电源给接近开关供电,也是可以的,触点是无源的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端有电源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加电源了。接近开关可...

谢谢,我想更清楚点。有内部电源的加外部电源,这种情况是不是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都用上了,那外部电源加在接近开关上输出的输出线可以和plc的内部电源组成24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