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驱动器总是烧输入侧高速保险丝问题

楼主(2016-02-18):
现在使用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的时候碰到如下问题,请遇见过此类问题的大神帮忙解决,谢过先,问题如下

使用590+直流驱动器作速度与张力控制的收卷控制,驱动器与马达为11KW,输入侧高速保险丝为32A,经验证在空载时给速度与张力信号启动正常,在按下停止按钮的时候会烧输入侧保险丝,换到50A都烧,驱动器报过电流,在装上满盘工字盘后,重量超过2吨,正常启动后约10秒时间也会烧输入侧保险丝,驱动器报过电流,这种只试过一次,驱动器正常停止方式为减速停止,故障停机方式为自由停止,加减速时间为20S,速度反馈方式为直流测速发电机反馈,据现场操作员反应,在带上工字盘后,速度信号给到最大,张力信号不能给太大,只要超过30%就会烧输入侧保险丝,已经烧了好多保险丝了,请大神现身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附件为驱动器控制回路截图,烦请下载

楼主:
此为驱动器截图上传,敬请指导

网友A:
在用590时要先对电机进行优化哦。

网友B:
检查一下保险座接触是否可靠,直流电机也要检查下碳刷内部,若正常换一台590试试就会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保险座接触是否可靠,直流电机也要检查下碳刷内部...

590已做过自学习,保险座也连接牢固,电机有6台,都出现过烧保险丝的情况,无法确定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590时要先对电机进行优化哦。

我们通常只对电机做自学习,包括电枢和励磁,但没有进行过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