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风扇能调速吗

楼主(2016-02-18):
这种应该是2极电机风扇,转速2700左右,用可控硅调速电流声很大,用电容调速器不起作用,是不是电容没选好,标定是0.45A,该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A:
罩极式单相轴流风扇电机,不能用电容调速,低于同步速降压调速。

网友B:
  单相轴流风扇电机,直接买一个家用风扇调速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罩极式单相轴流风扇电机,不能用电容调速,低于同步速降压调速。

你好,这种是罩极电机吗?我不懂哦

网友C:
你就不能用直流类型的风扇?

那个直接调压调速

网友D:
电阻电容电感调速都可以。可控硅斩波调速应该也可以啊,我家里的小风扇,也是罩极的,我曾经用过风扇调速器调它。

阻抗调速用交流电路欧姆定律可以算。这风扇功率65瓦,家里飞吊扇基本上稍微比这个功率大,家里的电感电容式的调速应该调不下速度来,一点点可以。要在这基础上再增大阻抗才调得下来。具体自己算,自己比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电容电感调速都可以。可控硅斩波调速应该也可以啊,我...

你说的比较靠谱哈!我用可控硅调小功率的,20瓦以内的,也是罩极电机,效果很好,也几乎听不到嗡嗡的电流声,但是65瓦的风扇就不行了,电流声很大,当然调速还是没问题,买了几个风扇用的电容调档调速器,结果和你说的一样,速度可以调低一点,其它档位转速都一样,电阻好像发热很大,浪费能源啊,我还是认为电容可以,但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容,风扇参数有了,你能帮我估算下电容值吗,速度能降三分之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能用直流类型的风扇?那个直接调压调速

直流风机要么功率小,要么太贵,而且还要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电容电感调速都可以。可控硅斩波调速应该也可以啊,我...

对,小功率的罩极电机可以用风扇调速器,电容的那种,虽然不怎么线性,但感觉能用,大功率的电机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轴流风扇电机,直接买一个家用风扇调速器试试看

也就那种,电容的调不了,可控硅的电流声大,电感的太大太重,哎

网友D:
先用个可调变压器,调到你希望的转速,测量风扇电压电流。计算出此时如果用一个电阻代替变压器,电阻要多大。然后换上一个绕线可调电阻。或者直接就一个固定电阻。

网友F:
都是些高手大神啊,真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