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原点回归失败

楼主(2016-02-18):
请教:
台达伺服A2
CANopen通信控制,通讯正常

P2-69设为1,显示06A
P2-08设为271
P2-71设为1
坐标初始化成功,点动至反转禁止极限NL显示坐标值为-23328

P1-01设为0001,PR模式
P5-04设为0001,反转方向原点复归NL做为复归原点
P6-00原值0000 0000不变
P6-01设为300
P5-20原值200ms不变
P5-40原值0 ms不变

P5-07  PR命令触发寄存器  输入0,有回归动作,遇NL停止并显示警示AL014。
未见返回找Z,停止位置显示坐标-23321,坐标值几呼没变,变没重新生成原点。

请帮忙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先谢!

网友A:
因为电机显示AL014是反向极限异常报警了电机怎么可能还会运作呢?

楼主:
手册P5-04说了有这功能,难道编手册的人很粗心----乱写?

网友B:
AL014是驱动器设置问题,先把参数改下

网友A:
我很少用这个找自己Z点的回原点功能;貌似还有其它类型的回原点功能的,你一定用这个么?

网友A:
您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回原点几个类型都在。

网友A:
我自己试了试可以啊,  先做回原点再碰到正转或反转NL PL   也会回到Z点的哦。

楼主:
我用的是绝对型A2

我安装了近点开关再试机,P5-4设为0003

P5-07  PR命令触发寄存器  输入0,有回归动作,反转,触到近点开关就变为正转,离开近点又反转,反反复复地触碰近点开关。邪门!

查它的参数没有手册里面描写的P2-80,是不是我这伺服版本老了,没有找Z的功能?可的是才卖没多久的呢!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了试可以啊,  先做回原点再碰到正转或反转NL...

 我用的是CANopen通讯对P5-07写入0执行回归,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执行回归的方法?是DI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绝对型A2我安装了近点开关再试机,P5-4设为0003P5-07  PR命令触发寄存器  输入0,有回归动作,反转,触到近点开关就变为正转,离开近点又反转,反反复复地触碰近点开关。邪门!查它的参数没有手册里面描写的P2-80,是不是我这伺服版本老了,没有找Z的功能?可的是才卖没多久的呢!邪门!

是不是某些细节不完善还是不太理解它的功能因为我的驱动器通讯和软件通讯不稳定,我通过di驱动电机找到左或右极限开关后(原点)后,它每次都会跑到z点的噢

楼主:
      我这里所有的DI都用了CANopen通讯控制,之所以原点复归失败,估计是原点复归时NL、PL、ORGP只接受硬件DI信号,不接受通讯写入P4-07的软件SDI信号。

     关于这些,相关手册没有予以说明,够晕,我在这里写出来是希望看到的人以后做同样的事时不要再重复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