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2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6-02-18):
出现了这两个提示,以前好好的。

重装软件也会这样。程序没问题,虚拟机里能正常使用。

纳闷了。

看有哪位大哥能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一次没找到办法解决,最后重装了系统

网友B:
我遇到过,卸载软件重新装过就可以了。。。。

网友C:
亲,我用这个软件2年了,我最终的结论还是:重装系统吧,因为目前都没有其他办法的

网友D:
操作系统有文件坏了或者丢失,要么更新的文件不支持该版本

楼主:
最后死心了,不折腾了。重装电脑操作系统,解决了。

N多工控软件。

网友E:
把经常用的工控软件装了之后装个一键ghost

网友F(2017-08-3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dword:00000000 (在Enabled上右键点击修改,进去)   windows732位系统

 “Enabled"=qword:0000000000000000"(在Enabled上右键点击修改,进去)  windows7 64位系统

(看看自己电脑是哪个系统,然后找到这个注册表信息,更改数据,

网友G:
你是不是不小心删了解压的文件或者移动了文件的存放路径,我之前也遇到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卸了重新装,应该还不至于重装系统吧,我就是重新装软件,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