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6-02-18):
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定位到usbdriver安装驱动,提示Windows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此设备的一个安装程序此时无法执行安装。软件已经重新安装了好多次,版本也更换过旧版本试过了,都没用,求问大神应该怎么解决,换台式机是可以的,都是WIN732位操作系统。不想更换操作系统,太麻烦,已经安装了太多软件,各种画图,设计,编程软件等

网友A:
建议咨询下厂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杀毒软件关掉再装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咨询下厂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打电话给威伦的客服了,说建议更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杀毒软件关掉再装下试试!

试过了,没有用,电脑都重启好多了次了

网友C:
关防火墙,关杀毒软件再试一试

网友D(2019-02-21):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怎么也要把视频主题写出来才知道是不是想要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