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显示屏相关问题

楼主(2016-02-19):
大家新年好!

请问S7-1500的显示屏长时间不用的话会休眠(熄灭状态)吗?多长时间?如何唤醒?有用过的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看看里面有设置没有把。

网友B:
   1500 的屏没有使用过,MP 370,377 的屏在 系统后台有一个屏保设置,如 3,5,10 后屏保,或没有屏保的选择,唤醒有二种,一种是 PLC 有故障后推送信息给屏,屏会点亮,或是触摸屏也会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