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表示航空插头与外部的接线盒?求赐教

楼主(2016-02-19):
    如题,能不能在原理图上直接能够表示航空插头与外部的接线盒?按照本人以前使用CAD的经验来看是不行的,不知道使用EPLAN是否能够在不出接线图的情况下表示出航空插头与外部的接线盒?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来个帅牛赐教一下呗!!!!

网友A(2016-04-22):
使用位置盒,或者自己定义原件的安装位置

网友B(2016-08-28):
航空插头就是插头插座了,可以选,接线盒就是位置盒了

网友C(2017-11-25):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18-02-09):
赚积分,可以不看的哈

网友E(2018-03-12):
从楼主的贴中能够学到很多,感谢感谢!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