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系统和西门子系统在数控机床方面的应用有哪些优劣?

楼主(2016-02-19):
纯讨论,希望大侠们指导一下,在选用国产数控系统时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控制精度,还有就速度可能不如进口的快!

网友(2016-05-20):
系统散热,因为国产系统散热量不较大。另一个,电机如果需要很大的话,国产系统一般没有。

还有就是维护成本,如果经常坏,那么不用干活了,整天维修吧。

网友B(2017-03-09):
在控制精度和系统的稳定性方面西门子系统是最好的,这是国产的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