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 程序输入没满足但是有输出了

楼主(2016-02-19):
大家好,昨天设备运行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具体如下:

    有一行梯形图程序,输入条件有一个位并没有接通,但是后面的定时器竟然有输出(开始计时)。怀疑是那个位有问题,重新更换一个程序中没有使用的未后现象依然存在!怀疑是不是定时器有问题,更换一个定时器后还是存在!但是在程序中再串入一个没有使用的空位时该现象就没有了!很奇怪,以前没有遇到过,要不是亲自碰到听别人说的我也不会相信。下面是那行程序的截图,求各位大侠给出正解!!谢谢!

PS:这台设备使用了有3年了,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现象,这是第一次出现,出故障之前程序也没有更改过!

网友A:
你在定时器并一个置位线圈,看这个线圈是否为ON,然后可判断是条件的问题,还是指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定时器并一个置位线圈,看这个线圈是否为ON,然后可...

应该是条件的问题,因为我在输入条件中串入一个没有使用的空位(此位永远都不会通)后此现象就没有了!但问题是我那个位并没有通啊。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位在其它地方使用不合理,置位复位了,你看下这个位还在程序哪些地方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位在其它地方使用不合理,置位复位...

已经确认过了,没有置位复位喔。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一,在程序中存在竞争冒险

二,子程序没有将它复位就退出了

网友D:
看不清楚,你再贴一个清楚点的。。。。或者是不是置位触点??置位触点只要前面接通一个上升沿,后面就一直是通的。。

网友E:
也许是条件问题,也许是CPU里面有老程序没有清理干净, 建议你把CPU恢复出厂设置再把程序下载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