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福禄克1508 兆欧表用法

楼主(2016-02-19):
第一次使用福禄克1508的兆欧表,测绝缘电阻时有50V、100V、250V、500V、1000V、5个档位,测同一物体的绝缘电阻时发现不同电压下测得的绝缘电阻不同,电压越大测得的绝缘电阻越小,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选择多大的电压档测量比较准确?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根据对绝缘强度的要求选择测量电压,例如:500V时大于等于200MΩ,则应选择用500V档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根据对绝缘强度的要求选择测量电压,例如:500V时...

您的意思是根据对绝缘电阻强度的要求选择相应的电压是吗?还有一个就是比如我现在要测电机的绝缘电阻是否正常,应该用什么电压比较合适或者说不同电压等级下绝缘电阻值之间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