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废旧交流接触器制作消磁器

楼主(2016-02-19):
    选取40~60A废旧交流接触器一只(要求线圈完好且工作电压为220V),拆开接触器底座,取出线圈及铁芯,铁芯只用大的那块,将铁芯依原位置嵌入并固定好,从线圈接线柱上引出两根导线作为电源线(注意绝缘),消磁器即制作完成。

     使用时接通彩电电源,将消磁器通电,双手持消磁器铁芯(注意安全),使E形铁芯开口端尽量接近彩电屏幕表面,以磁化彩斑为中心左右旋转(注意不要划伤屏幕表面),旋转十多圈后,将消磁器移至离电视机1m以外再切断电源,彩斑尚未完全清除,等几分钟待线圈温度降低后再消磁几次,即可彻底解决。

网友A(2016-04-12):
十年以前就这样用了,手上还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