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185v43a变频器

楼主(2016-02-19):
台达vfd185v43a变频器整流触发电路中以下元件型号:DC49 DD35 DD31 DQ15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要说什么,想要问什么

楼主:
我想问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元件型号,发现这些元件坏了,修理要购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元件型号,发现这些元件坏了,修理...

 DD35同DD31一样用的是:SOD123封装的 1N4148(T4或A2开关二级管)
DC49的电容型号不清楚,DQ15可以用

2TY
J6
KN

NY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