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OC故障

楼主(2016-02-19):
一台30KW的欧瑞变频器驱动水泵,水泵传动负载不重,手能转动,一启动,变频器运行几秒后报OC故障,查为过电流,多次试行才正常,每次都难启动,不知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水泵都是考虑扬程的概念的,扬程选择不合适也会过载。

水泵的启动负载不在手能不能盘动,而要看后方的单向逆止阀是否良好。

没有逆止阀的系统,启动后负载会越来越重,过载很正常。

请先检查管路系统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