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绝缘的问题

楼主(2016-02-19):
火线 和零线的绝缘阻值低到多少就是短路?  现在火线和零线用摇表测得阻值为10M欧   这是短路吗?会跳闸吗?

网友A:
在3M以上级别就不会,在K级别就会。

网友B:
按技术标准的话5兆。实际中还要看使用环境和条件,这些都不错的话,1.2兆也不至于跳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