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优盘里面有病毒怎么办?

楼主(2016-02-19):
请问:优盘里面有病毒怎么办?现在反复的杀毒隔离的都不行。

网友A:
格式化一下就OK了,格式化一下就OK了

网友B:
格式化一下   还是不行  只有扔掉了

网友C:
换个装了杀毒软件的电脑杀毒

网友D:
这么厉害的病毒么?用360试试。。

网友E:
试试利巴韦林。

升级杀毒软件、病毒库。扫描本机。扫描U盘。病毒在安装压缩文件里面的话就只有放弃这个软件了。

网友F:
关键是你的电脑中毒了,先把你的电脑病毒清除掉,然后在杀U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你的电脑中毒了,先把你的电脑病毒清除掉,然后在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你的...

网友I:
换个电脑杀毒,实在不行就格式化。

网友J:
用火烤呀,,,烤不死就油炸 。。。我就不信整不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