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流水线的控制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6-02-19):
在电镀过程中,工件要求按照工艺流程顺序依次完成相应的表面处理。

在整个电镀过程中,工件的搬运都是由天车来完成,它主要由升降臂、机械夹手及行走机构组成。

升降臂主要由直线气缸及控制电磁阀YV1组成;机械夹手由气动平行夹及控制电磁阀YV2组成:行走机构由导轨及电机Ml组成,能实现左右移动。

电机Ml通过接触器KM1、KM2实现正反转控制。

直线气缸的上下端安装有磁性开关SQ5、SQ6进行检测,接近开关SQ7用于检测供料台有无货物,接近开关SQ8用于检测成品台有无货物信息,传感器SQ4、SQ3、SQ2、SQ1、SQ0是分别用于检测成品台、回收液槽、镀槽、清洗槽、供料台的位置信号。限位开关SQ9、SQ10安装在天车行走的左右两端。

回收液槽、镀槽、清洗槽各对应一个呼叫指示灯HL3、HL2、HL1,当槽中的工件到达加工时间后,指示灯闪烁报警。

该系统在清洗槽的清洗时间设定为2s,电镀槽的电镀时间为8s,回收液槽的处理时间

为2s。要求处理的时间与工艺顺序要求具备相关联系,即当工艺顺序轮到时,如果处理时间未到达,则需等待相应时间后完成相关的流程。

其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3.控制任务

(1)初始状态

当系统上电时,天车处于左限位位置,电磁阀YV1、YV2均无动作,直线气缸处于回位状态,气动平行夹处于松开状态。各个工位槽中无工件。电机Ml处于停止运行状态,指示灯全部熄灭。

(2)自动启动操作

1)将手/自动转换开关打开左边,系统进行自动运行。按下启动按钮SB1,工作信号灯指示灯HL4亮,表示系统可以工作。

当供料台上有待加工的工件时,天车左行到供料台的上方,直线气缸活塞杆向下运动,将挂钩伸到工件上方,气动平行夹将工件夹紧后延迟0.5s,直线气缸活塞杆退回到原位,天车继续右行。

2)当工件到达清洗槽的上方,直线气缸活塞杆下降至槽内,气动平行夹松开后将工件

放入到槽内后回到原位。工件经过2秒的清洗将被取出移至电镀槽工位。

3)当天车将工件放入到电镀槽内,经过8s的电镀处理,工件将被送往回收液槽进行清洗。工件经过2秒的清洗后将被取出移至成品台。

4)在电镀过程中,当清洗槽中无工件时,天车自动去供料台取出工件送至槽内完成清洗任务。

5)当每个工位槽中工件的处理到达设定时间后,相应工位的报警指示灯要求闪烁(闪烁周期为1s),提示天车到达工位进行取件操作。当回收液、清洗槽、电镀槽这三个工位同时呼叫天车时,天车优先响应电镀槽,其次是回收液槽,最后是清洗槽。天车根据响应级别的顺序完成工件的搬运。

7)每个槽中的工件只允许放置一个,当下一个工序的槽中工件未取出时,当前槽的工件不能取出。

(3)停止操作

当按下停止按钮SB2后,工作信号指示灯HL4闪烁(闪烁周期为0.5s)。同时,系统停止从供料台上取出工件,并将剩余的工件完成相应的处理后停止工作,工作信号指示灯HL4灭。

(4)手动操作

将手/自动转换开关打到右边时,系统进入手动操作。设有按钮SB3、SB4用于手动控制天车的左右行走,以及按钮SB5、SB6分别用于控制直线气缸活塞杆的下行动作和平行夹的吸合动作。

要用西门子S7-200完成

网友A:
电镀生产线这种东西我用欧姆龙、三菱、AB等做过不下100条,但是却不会用西门子做:因为西门子在电镀环境应用完全就是找死......

网友B:
这是什么求助啊?难道是要整段完整的程序吗?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 其实这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  我不太会写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求助啊?难道是要整段完整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求助啊?难道是要整段完整的程序吗?

回复内容:我不是实用  而是做毕业设计

引用 网友A:
电镀生产线这种东西我用欧姆龙、三菱、AB等做过不下10...

网友C:
一年做几条??

引用 网友A:
电镀生产线这种东西我用欧姆龙、三菱、AB等做过不下10...

网友D:
你想要什么是程序还是论文!

楼主:
程序 大神你能写吗 谢谢

楼主:
回复内容:程序

引用 网友D:
你想要什么是程序还是论文!

网友E:
楼主你好

几点建议:

1、你先确定一哈控制要求

2、然后再确定IO信号元件,搞个电子表格,以后放论文中

3、最好画出一个状态转移图,这个论文中以及变成过程中都需要

4、控制电路图也要先画出来,结合IO表的定义再编程

5、调试,做毕业设计没有实物,没法调试,如果非要仿真,你找找

网上有个西门子的仿真软件,可以试试仿真画面,截图放论文中就OK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镀生产线这种东西我用欧姆龙、三菱、AB等做过不下10...

一年10条 要干10年

一年5条 要干20年

一年3条 要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