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机可以做到高功率的吗,比如如说24V

楼主(2016-02-19):
低压电机可以做到高功率的吗,比如如说24V的直流无刷电机,要求功率2000W,可以做到的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例如汽车的老式起动机,功率是12V-3KW,至于24V-2KW,目前有的电瓶车就有这种电机

网友B:
你可以这么想,

一个10W,2个串起来20W,100个串起来1000W..............做肯定可以,只是要看看根据理论计算得到的电机符不符合实际工作要求,比如体积,线径,扭矩,供电,等等。。

楼主:
叉车上用的哦!能实现吗?

楼主:
但要求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哦。不是说直流无刷电机低压最大只能做到800W吗,只有高电压220V,380V这样才能做到高功率2000W吧?叉车上用又没有这么高电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我做的运模车,280T,电压DC80V,电机11KW2台并联工作,电池组2000AH*2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