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 对电脑操作系统的要求

楼主(2016-02-19):
新手求教

 博途V13 对电脑操作系统的要求  win7旗舰版 32位的可以吗

网友A:
key de 试过了。

楼主:
对: 湛蓝小尔 key de 试过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

网友B(2016-05-21):
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应该配置较高的。

网友C(2016-10-07):
windows7纯净版-专业版是可以的,已试过

网友D:
32位没问题的,可以正常运行,就是在安装时c盘留出足够的空间

网友E(2017-01-16):
xp系统可以不?没试过,其他电脑暂时没办法用,想装个先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xp系统可以不?没试过,其他电脑暂时没办法用,想装个先用用

V13SP1的支持xp系统不/

网友F(2017-06-20):
V13SP1不支持XP系统

网友G(2018-02-05):
32位没问题的,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H(2018-03-15):
引用 网友G:
32位没问题的,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