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平车单相电容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6-02-19):
正在做一台电动平车项目,用单相交流380v变单相交流36v变压器变为36后经导轨传到电动平车,车上用交流单相36v变交流单相380v电压驱动单相电容交流380v电机。我想问:单相电容380v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

网友A:
与单相220V电容电机换向方法一样。

网友B:
单相380V电机不多见。为什么不用直流电机?为什么不用蓄电池?蓄电池的轨道车多方便。我做过可以拉3吨货的,实际拉过5吨。

网友C(2016-04-12):
单相380V最常见的是风扇,大的还是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相380V电机不多见。为什么不用直流电机?为什么不用...

直流电机价高,维护难。电瓶自重大,又要经常充电,寿命有限。因此用交流异步电机有低成本高可靠的优势,因此工矿用电动平车普遍用380V单相电机,大吨位的用三相380V电机。单相380V电机的正反转原理跟单相220V电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