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可能出现故障情况

楼主(2016-02-20):
1、调节阀阀杆变形;由于运输不当或使用条件不对(压差超出允许范围)而引起,泄漏量过大。由于作用力不够。或者密封面上有杂质沉积使阀芯和阀座的配合破坏。
2、阀体和阀盖、或阀盖和闹杆接合处不严密。原因是部件的松紧不当,或者是所选填料不适合工作条件。
3、阀芯(或碟阀阀板)的导向系统磨损。系由于压差大和强力作用引起。
调节阀的主要故障元件:
1、阀体:要经常检查阀体内壁的受腐蚀和磨损情况,特别是用于腐蚀介质和高压差、空化作用等恶劣工艺条件下的阀门,必须保证其耐压强度和耐腐、耐磨性能。
2、阀芯:因为阀芯起到调节和切断流体的作用,是活动的截流元件,因此受介质的冲刷、腐蚀、颗粒的碰撞最为严重,在高压差、空化情况下更易损坏,所以要检查它的各部分是否破坏、磨损、腐蚀,是否要维修或更换。
3、阀座:阀座接合面是保证阀门关闭的关键,它受腐受磨的情况也比较严重。而且由于介质的渗透,使固定阀座的螺纹内表面常常受到腐蚀而松动,要特别检查这一部位。
4、阀杆:要检查阀杆与阀芯、推杆的连接有无松动,是否产生过大的变形、裂纹和腐蚀。
5、填料:检查聚四氟乙烯或其他填料是否老化、缺油、变质,填料是否压紧。
6、垫片及O形圈:这些易损零件不能裂损、老化。
气动执行机构可能出现以下故障:
1、橡胶垫圈密封区有泄漏,原因是配件磨损,膜片破裂,主要是由于橡胶的质量低劣、金属接触面的质量不好(有尖棱)引起。
2、弹簧折断,是由于作用力过大或加工不当(热处理不当)引起。
3、膜头和连接风管不严密。系由于膜头拧紧时受力不匀或连接不当。
电动执行机构可能出现以下故障:
1、行程限位不规则。由于运输或安装不当引起。

2、由上述同样原因造成的耦合无力,电机过热,由于电机安装位置不当引起。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加精奖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加精奖励。

网友C(2016-04-11):
引用 网友D:
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