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要求动作怎么去保存数据以及调用

楼主(2016-02-20):
六轴任意定位:

要求如下:

  固定位置:Z1,X1螺丝吸取位置一个,Z2,X2吸标签位置2组位置,

     产品1: Y1,X1,Z1 任意定位N组打螺丝个数,Y1,X2,Z2任意定位2组贴标 (左)设定螺丝数量

             Y2,X1,Z1 任意定位N组打螺丝个数,Y2,X2,Z2任意定位2组贴标 (右)设定螺丝数量

     产品2: Y1,X1,Z1 任意定位N组打螺丝个数,Y1,X2,Z2任意定位2组贴标 (左)设定螺丝数量

             Y2,X1,Z1 任意定位N组打螺丝个数,Y2,X2,Z2任意定位2组贴标 (右)设定螺丝数量

    依次预设20款产品,求大神指点一下数据怎么保存,调用执行,急急在线等!!在此谢过了...

楼主:
顶一下,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recipe 设定可以,然后MC主控指令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ipe 设定可以,然后MC主控指令就行了吧

您好,能说具体点么,比如呢?

网友B:
你的问题相当于设20组配方吧。简单的方法是在PLC里建20个内存型的数组存储这些数据,在画面上依次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相当于设20组配方吧。简单的方法是在PLC里建...

问题是四组数据是独立保存,独立调用的,用配方做不到啊 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相当于设20组配方吧。简单的方法是在PLC里建...

我把每组的N的上限是10来计算的话,怎么去调用才不会重复,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PLC有菜单功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如果要是其他的PLC,可以使用触摸屏上的寄存器或者PLC的寄存器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对: 李东泽 如果是西门子PLC有菜单功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如果要... 内容的回复!是感觉好麻烦,你说的是触摸屏里面的配方功能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如果是西门子PLC有菜单功能...

是的

网友D:
触摸屏应该都有配方功能,或者上位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