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T511

楼主(2016-02-20):
今天看到有T501~T512。三菱的,三菱的定时器最多不是只到T255吗?

另外T511 K6000,表示定时多少秒?T511是什么类型的定时器?请大神解惑!

网友A:
测量单位用参数设定。是Q或A系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单位用参数设定。是Q或A系列吗

 fx2n和Fx3U

网友B:
FX2N:

( 1 )定时器( T0~T245)
定时器 T0~T199 ( 200点)单位时间为 100ms 、设定值为 1~32767 ,对应的延时时间为( 1~32767 )× 0.1s=0.1~3276.7s 。
定时器 T200~T245 ( 46点)单位时间 10ms 、设定值为 1~32767 ,对应的延时时间为( 1~32767 )× 0.01s=0.01~327.67s 。

( 2 )积算定时器( T246~T255 )
积算定时器 T246~T249 ( 4点)单位时间 1ms ,设定值 1~32767 ,对应的延时时间是( 1~32767 )× 0.001=0.001~32.767s 。
积算定时器 T250~T255 ( 6点)单位时间 100ms ,设定值 1~32767 ,对应的延时时间是( 1~32767 )× 0.1=0.1~3276.7s 。

网友B:
FX3U\FX3UC有T501~T511定时器

T511 K6000,表示定时6秒

T511是1ms型定时器

网友C:
没有512吧,范围是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