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产品,是无线模块么?

楼主(2016-02-20):
被催款了,各位工控大神有认识这玩意的吗? 模块里面有个手机卡,和S7-200,PLC通过通讯口连的。然后我的控制系统里面的几个传感器还有继电器输出,也是接在这个模块上的。 可能我们老板和工程商闹矛盾了,那个无良的工程商服务极差 PLC被停机了。给点钱,又能神奇的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过段时间又自动停了! 初步怀疑是巨控科技这个GRM200模块捣鬼,被客户发短信催款了。 我试过拔了通讯线,发现这样PLC根本开不了机,拔卡,拔天线也不行。 试了很多办法,也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只要是能做这个柜子的人都可以把它肢解,现在无非就是加了一个这个GRM200模块,把这个模块拆除在安装调试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查下哪个GRM200模块。

网友C:
能做上催款功能,应该还是有点难度的,吧设备款给人家结了是上上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做上催款功能,应该还是有点难度的,吧设备款给人家结了...

是啊,还是把钱给人家才是正道。不然以后搞技术的都没饭吃。

网友:
广告,连线都不接,有意思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G:
CRM200内部本身支持编程吗?如果无法把一些核心算法移植到CRM200内部,那么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H:
厉害,据我所知凡是插了sim卡的,厂商都会留有后门的……有好处也有坏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