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三菱PLC3U控制安川伺服,电机不动

楼主(2016-02-20):
求问高手,三菱PLC3U控制安川伺服SGDV-2R8A01,位置控制。jog运行正常。接线及参数设置如图,求高手指点

参数设定:Pn000=n.0010,Pn00B =n.0100   pn200=n.1000   pn50A=8100   Pn21=2000

楼主:
接线图如图所示,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没见你哪个信号是使能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见你哪个信号是使能端哦

初学,也是按资料,求解

网友B:
安川的服务不错滴,直接400给他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见你哪个信号是使能端哦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