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粉怎么配

楼主(2016-02-20):
请问,水阻启动柜的电解粉的阻值怎么计算和怎么配他的浓度

网友A:
水阻启动柜专用电解粉配制液体电阻方法

水阻启动柜又称水电阻、液体电阻启动柜,是为改善大中型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或高压鼠笼型电机的起动性能而研制的新型软起动柜。液体电阻启动柜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机械传动装置使导电液体中两平行极板的距离逐渐减小直至为零,使串入电机转子(或定子)回路中的电阻值平滑减小,从而实现绕线式大中型电动机的重载平滑起动。它克服了频敏电阻起动器冲击电流大、难起动和操作不便等问题。适用于大型设备的电动机重载起动,是频敏电阻起动器和金属电阻起动器的替代产品。

而水阻启动柜中的电解粉如何配制液体电阻?

 襄阳正涵电气有限公司教您如何配制液体电阻

  1.电解粉配制方法:

串入转子每相中的电阻值

其中U2e:转子开路电压

I2e:转子额定电流

KF:电机功率容裕倍数。若已知电机的定子电流的实际运行值I1,可取KF=I1e/ I1   ,其中I1e为电机定子额定电流,若属新设备尚未投产,尚不知I1,则可按KF= Ne/N1,其中Ne为电机的额定功率,N1为负载的需要功率。

Kt:温度倍数。若配出的溶液温度在30℃左右,则Kt≈1.2

KM:起动转矩倍数,即KM=MQ/Me ,其中MQ是起动过程中电机的起动转矩,Me是电机的额定转矩。对一般满载起动的机械设备,如球磨机,KM=1.1~1.3,一般建议取1.1,若电网容量有足够大,负载转矩又过大,则可取1.3。

2,配制液体电阻

 a、先用纯净温水把适量电解粉在小容器中完全溶解,均等分别倒入水阻箱三个小格内;

 b、分别加清水(最好为蒸馏水)至分隔板处,再向柜内加水至离水箱盖板3~5cm处;

 c、用干净棍棒充分搅拌电解液;

 d、配液时防止水珠飞溅,配好后应擦拭干净箱体。

2.液体电阻配制方法:

1)、配制液体电阻
取随设备配送的电解粉适量用蒸馏水溶解后,均匀地倒入三个箱中,然后再分别加入蒸馏水,一直加到各水箱液面离水箱盖板10cm左右。

2)、根据公式大致配好电解粉,由伏安法测量电阻是否合适。

串入定子每相中的电阻值      其中,Ue为电机额定电压,Ie为电机额定电流,n为电机起动的最大起动电流倍数,Ro为串入定子回路的水阻阻值。

日常使用注意事项

1、起动完毕后,液阻箱内液体仍带有高压电,严禁触摸电解液、极板等带电部分,同样应避免接触液阻箱。

2、只有“允许起动”灯亮后,才可起动主电机。若起动器复位后“允许起动”灯不亮,应检修后才可使用起动。

3、用一段时间又重新启用软起动器,应先检查水箱是否摆正,液面是否达到规定的高度,动极板是否升降自如。

4、当因设备检修或其他原因导致起动器工作电源相序发生变化而初次上电时,一定要注意极板移动方向。

5、若起动柜空试时正常,而电机运行时起动柜液温过高甚至“开锅”(水箱冒水汽),是因电机星点接触器吸合不好所致。应立即停机检修。否则,易引起水箱变形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