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P6.8.0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我用屏的是PWS6710T-P,想用ADP6.8.0版本的软件做一条装配运输带的动作流程画面,不知道能用CAD画好转换进去吗?

网友A:
楼主你可以用CAD画好后转换成pdf,截图,然后触摸屏里面插入图片就可以了,只是下次再编辑的话还是要通过CAD编辑,完了再替换之前的图片

网友B(2016-04-06):
看你转换什么格式了,只要软件支持就行

网友C:
打开qq CTRL+ALT_A 截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