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的一份简单编程,求解答什么意思

楼主(2016-02-20):
求告诉一下,这份编程大致什么意思,百度不到啊

网友A:
定义了4个数据类型为WORD的变量,变量名分别为b,m,n,c。

其中变量b对应的PLC地址为IW0,变量m对应的PLC地址为MW0,变量n对应的是MW1,变量c对应的是QW0.

LD b   //将变量b的内容装入累加器

ST m   //将累加器的内容存入m

上述程序相当于m=b,也可以看做MW0 = IW0

LD n

ST c

意义和上面相同,等价于c=n,也可以看做QW0=M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