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段程序问题在哪,谢谢啦

楼主(2016-02-21):
 各位老师,为什么这段程序,将TON 36封闭,就能下载到CPU,否则有编译错误呢?哪里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在Win10,Microwin V4 SP9下输入你的程序并编译,没有发现你描述的错误,请截图说明你的错误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10,Microwin V4 SP9下输入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10,Microwin V4 SP9下输入你的...

前辈,把那个TON 34封闭才可以下载到CPU ,不然报错,咋回事呢

网友B:
是不是Cpu型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