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高压柜元件是否合适

楼主(2016-02-21):
新厂区需要建设10KV开闭所,要买新的柜子,公司找的设计院的来选元件,但是领导让楼主审核元件合不合适,这个怎么检查呀,楼主想的头都疼了,

如图,第一个是一个PT柜,第三个是进线柜,楼主怎么知道互感器选的合适呢?

楼主:
PT柜子里面的PT是否要做计量、测量、保护用,那么一个JDZJ-10( 0.6/6P,50/50VA)是否够用呢?

网友A:
这个不建议楼主审查了,因就是楼主审查出问题,你敢和设计院提,估计是找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柜子里面的PT是否要做计量、测量、保护用,那么一个...

PT柜的作用

1、电压测量,提供测量表计的电压回路 2、可提供操作和控制电源 3、每段母线过电压保护器的装设 4、继电保护的需要,如母线绝缘、过压、欠压、备自投条件等等。(高压柜屏顶电压小母线的电源就是由PT柜提供的,PT柜内既有测量PT又有计量PT(原先都是要求测量PT和计量PT是分开的,因为规范规定计量用互感器的等级要高于保护用互感器的等级,但现在如没有特殊要求也有不分开的,共用),都上屏顶的电压小母线,为其它出线高压柜提供测量、计量、保护用电源等)

网友B:
审查是监理的事情,你可以建议领导雇用监理来处理这件事。

网友C:
1、将表中参数与下面标准对查,判合格?

2、

JDZJ-10Q,JDZJ-10电压互感器为单相、户内、干式半封闭产品,使用时单台或二台一组,JDZ-3,JDZ-6,JDZ-10 二台一组时为V/V连接, JDZ-10(Q)、JDZJ-6(Q)、JDZ二台一组时为 V /V/V连接分别适用于额定频率 50HZ 或 60HZ , 额定电压为 3kV、6kV、10kV 电力系统中作电能计量、电压监控和继电保护用。

3、电压互感器分为全绝缘和半全绝缘其型式为:

4、二次绕组ab  an为测量用;二次绕组dadb  dadn为电压监控和继电保护用。

因此,[PT柜子里面的PT是否要做计量、测量、保护用]提问不准确。

网友D:
进线间隔CT是800/5A,相应出现间隔变比各为多少,柜子才能起到保护作用?还有你这是不是满足国网标准

网友D:
能否把图纸发过来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建议楼主审查了,因就是楼主审查出问题,你敢和设计...

我们审核是必须滴,因为我们是使用方,万一设计院的哪里没考虑到出问题,以后他们把钱一拿拍拍屁股走了我们怎么办

网友E:
PT仅是测量保护用没多少电流,50VA(100V 0.5A)够用。建议主进线柜真空开关选大点,用大品牌。我见过一次天水的开关(质量算不错的了)额定2500A 运行1200-1300左右,使用一年多定检时发现触头发热粘连(室内没有安装空调,有排气扇散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E:
PT仅是测量保护用没多少电流,50VA(100V 0.5A)够用。建议主进线柜真空开关选大点,用大品牌。我见过一次天水的开关(质量算不错的了)额定2500A 运行1200-1300左右,使用一年多定检时发现触头发热粘连(室内没有安装空调,有排气扇散热)。

CT800A 额定560够用 保护定值在微保里面调和互感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