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变电站的迁移

楼主(2016-02-21):
移动变电站的迁移
迁移时、必须切断电源,严禁带电迁移。
为最大限度延长总开关短路器使用寿命,操作断路器必须在无负荷状态下进行。
检查牵移变电站绞车稳固装置,必须安装牢固,性能安全可靠,在巷道坡度超过5度时要采取特殊安全措施。
检查绞车滚筒上钢丝绳磨损情况,发现磨损严重时,必须及时更换。
检查电站串车间的连接装置,要安全可靠,移动范围内轨道、枕木夹板等必须安装牢固,完整无损,无前移障碍,并撤除接地系统。
检查单轨吊接口的连接情况,必须使接口对接好,接口缝隙不得大于10MM。
检查单轨吊上电缆的吊挂情况, 保持吊挂电缆悬垂度均匀、整齐,随电站前移不得承受自重以外的张力,无挤伤危险。
迁移时要有专人指挥,牵引装置派专人操作,中间分段派人监视。号令统一,动作协调,无论那一部分发现问题,应迅速停移,检查处理无误后,防可继续前移。
迁移到位停止牵引,牵引装置松开张紧,开关停电、闭锁,并在移变及串车轮子前后上阻车装置。
在新位置上进行设备电缆管路调整吊挂,接地装置重新安装,达到一切正常方可送电运行。
拆接移变电缆时,插销接线盒均应妥善保护,电缆盘成“8“字形保持足够弯曲半径。拆接后第一次试运行,应注意电动机转向。

四、负载中心的操作
负荷开关在第一次使用之前,应检查电缆是否按要求接好,起动器的技术数据,是否与电机相符,电子保护板是否整定在相应的位置,起动开关各按钮、旋钮手把是否灵活可靠,接触良好。
将主隔离开关打在“TEST”的试验位置并将“TEST/RUN”的试验运行开关打到“TEST”的位置,然后用键盘选择驱动器, 用“TEST ACTIVTE”试验触发按钮分别对各驱动装置进行故障重现、先导接地检查、过载、接地漏电、保护复位、接触器检查、高压测试的性能测试。
注意:
前五项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试验(带载试验)。
后两项只有当隔离开关在试验位置时才能进行试验。
高压测试只有当先导电路检侧正常时,低压闭锁没有动作和电路正常时才能完成。且按下试验触发按钮,时间不超过10S。
如果隔离开关在试验位置时,不可能进行接地漏电试验,因为没有电源电压后就不会给驱动装置导出接地故障电流。
经试验检测正常后,把隔离开关打在“ON”接通位置,作好准备工作,注意打隔离手把时一定要打到位,以防隔离刀闸烧坏。
当发生过载、短路、漏电等故障时,必须排除故障后,才允许按复位按钮复位。
各负载中心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检查外表各处螺丝是否齐全,接线嘴是否紧固,防爆面有无失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不得频繁起动,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应马上停电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再起动。
所有负载中心严禁落地,必须上架;开关上部不得有淋水。
必须熟练掌握负载中心的各液晶显示的示意,及发光二极管的显示颜色,从而区别正常运行及各种电路故障。
负荷开关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按规定的步骤进行试验,找出故障,及时处理。
所有印刷电路板严禁在井下拆修。
负载中心的操作程序
隔离开关打在“ON”位置。
试验/运行开关打到“RUN(运行)”位置。
急停开关旋出。
五、集中控制台PROMOS操作规程
一般规定:
未经专门培训、未持合格证的人员不准操作控制台及其它电气设备。
检修停电必须按《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任何设备的起动和停止都必须与有关岗位工用通信联系好方能进行。
操作程序:
将电源隔离开关打在“ON”位置,检查闭锁键是否闭锁及系统的完好状态。
得到运输机、转载机、破碎机各岗位开机呼叫后,先通知皮带开机。
按破碎机、转载机、运输机的顺序起动。
将控制选择开关打倒“自动”位置。
集中控制开关至“启车”位置,启车预警警报响,并且在此过程中,破碎机、转载机、刮板运输机电机顺序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