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报警

楼主(2016-02-21):
PLC诊断报轻度错误,NO. 1160  错误步无,当前错误:I/O配置错误。

双击显示什么X020……,未安装的继电器……

记不得那么多内容了,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PLC上电时有输出,50秒左右停止输出信号。

网友A:
错误代号(D8060) 1***

错误信息 I/O配置错误

LED状态(RUN) ON

LED状态(PROG.E) OFF

PLC运行状态 RUN

诊断时间 PLC处在RUN状态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后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没有被实际装入的I/O第一个设备号。

“1020”的时候,     1=输入X, (0=输出Y)     020=设备号

解决方法

没有被实际装入的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号码被程序化。

PLC仍然处于运行状态时,假如发生了编程错误时候,请修正

网友:
1160意思是硬件没有X160(含)以后的点,程序里却有!